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钣金工艺?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1-03-28):
如题,请教这是什么钣金工艺?怎么加工出来的。请高手赐教。
就是在一块大钣金边上 ,压下去一小段,用来安装一个盖子。

网友:
压型之后折弯出来的吧,还有,手工好粗糙,个螺丝窿钻到.....板都变埋型

网友(点评):
这东西应该是用剪板机直接剪出来,然后折弯

网友(点评):
不是平的,是压过的,还有,最上面那里不知道是不是折了边. 反正这东西用N种方法都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看得不太清楚,反面没看到!

网友:
就开一付Z型折弯模具,压出那个断差来就行。
这个零件看上去是冲出来的,然后折弯,螺纹那里是带翻孔的吧

网友:
用落差模就OK了 呵呵

网友:
楼主也不把上面的玻璃胶清理清理

网友:
液压切角机。液压折弯机。好像是铝板。好加工。

网友:
先用冲冲床冲个折叠断差出来,宰折弯

网友:
不是很清楚,这个需要模具吧

网友:
先冲出来,然后折弯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用落差模是个挺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做断差再折弯,批量小的话折弯时把断差垫平折弯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外面的薄膜,麻烦戴个眼镜啦!

网友:
先把边子冲压成形后在折弯

网友:
6楼得对呢  段差折弯后 再折一次

网友:
先用冲床,再用折弯,不复杂

网友:
找个清楚的照片啊,好让师傅们分析啊

网友:
此活是利用单冲床模具冲压成型的,板厚应1.0左右

网友:
拉伸模直接压可以吗?

网友:
1.先落料。
2.打孔。
3.用200吨以上的折弯机,用高低Z模具压折。
4.换模具在折弯。
5.喷漆。

网友:
成型模压出来的   开副模具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多种冲压工艺做出来,这种五金件一般工艺是重载---压型---折弯。

网友(2011-07-21):
我 是 出 来 打 酱 油 帝

网友:
上面的玻璃胶不清理

网友:
开一付Z型折弯模具,压出那个断差来就行

网友:
孔是冲出来后攻丝.

网友:
确实看不太清楚,应该给个产品全照片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一下好东西   学习一下

网友:
             看图片肯定是数冲下料, 折短差 然后折R角

网友:
先用断差模折,然后是圆弧模。

网友:
这东西太简单了,你拿去,别人会知道怎么给你加工的

网友:
断差再折弯,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6-05-10):
我们工厂做文件柜的,柜顶包柜侧,侧板模具压型,然后折弯,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直接冲压模成型的,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下料-冲裁-成型-折弯

网友(2018-01-02):
目测材料应该是PCM/VCM板材带保护膜,成型工艺一般先压Z边后折弯,难点在于折弯圆弧处的变心和掉漆,目测样件已经掉漆见底了!

网友:
压断差,断差模就可以了

网友(2019-04-17):
看不清楚

网友(2019-08-16):
有一个是段差模

网友(2021-05-06):
跟折弯机模具厂定个错差模就行了

网友(2022-08-07):
图片看不了  是我的积分等级太低了嘛

网友(2023-03-12):
段差模具

网友:
我是买不锈钢材料的 欢迎咨询 137710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