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铝辊的阳极氧化

楼主(2011-03-28):
要做一批导辊,想做成铝的,表面阳极氧化处理,但还有几个疑虑,麻烦前辈们解惑:
这层氧化膜是否可以长期与水接触不易腐蚀?
阳极氧化的表面粗糙度如果想达到0.8或0.4,只要把铝辊磨成0.8或0.4,再氧化就没问题?

网友(2011-07-02):
氧化之后不易腐蚀,你这种方法应该可以,氧化前后粗糙度变化不是特别大,只是在表面行成一层氧化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