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

楼主(2011-03-28):
我厂有批零件要加工两个孔,直径为2公差是+0.02-+0.05和直径为3公差是+0.02-+0.05,用什么刀具好,选什么样的参数
是用的是Brother机床
谢谢指教

网友:
零件是什么材质的,这个得知道。根据材质选刀具的。。。。

网友:
可以具体的说一下你的材料和硬度吗

网友:
零件的材料和状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