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下面粗糙度符号的意思,主要是Rt15.0 。十分感谢。

楼主(2011-03-28):
有谁知道下面粗糙度符合的意思,主要是Rt15.0

网友:
不太明白这个符号的具体意义,1.5和0.8是不是粗糙度的上下限?(但貌似1.5应该为1.6吧)?不过在网上搜了一下Rt的含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轮廓的总高度Rt :在评定长度内最大轮廓峰高Zp和最大轮廓谷深Zv之和。因为Rt 是根据评定长度而不是在取样长上定义的,所以对任何轮廓来讲都满足:Rt>=Rz。

网友:
以下图片可供参考:

网友:
Rt(从峰到谷的高度):在测定长度内,轮廓线上最大的峰谷值(从峰到谷的高度)。

楼主:
但Rt15.0怎么评定啊?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应该好好学一下几何公差了.

网友:
15.0的单位是什么,怎么测量,0.8的粗糙度应该是对比的吧,应该没得测吧,学生请教一下

网友:
可以用轮廓仪测量

网友:
学习了一个知识点!!!!

网友:
学习了 !!!谁能具体说下

网友(2013-09-27):
1.5为粗糙度Ra平均值,0.8为测量时,选择的取样长度,Rt15放在这里就不知道什么含义了

网友:
指粗糙度间隔的意思!SW工程图标注里有这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