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304,用哪种品牌的刀具好

楼主(2011-03-28):
加工不锈钢304,用哪种品牌的刀具好,指的是外国品牌,特别是加工内孔时的断续车削。

网友A:
每个厂商都有专门加工不锈钢的刀片,专用槽型、材质。例如SECO   MF4 TM4000  TM2000系列
不要求效率的话用三菱的MA槽型VP15TF涂层吧,性价比较高。也可用东芝泰珂洛SM槽型AH725材质。

网友(2011-05-28):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商都有专门加工不锈钢的刀片,专用槽型、材质。例如SECO   MF4 TM4000  TM2000系列
不要求效率的话用 ...

三菱的MA槽型VP15TF涂层是加工预硬钢的吧,US735才是不锈钢专用涂层.楼主有机会可试试我们国产株洲钻石YBM253涂层,今年新出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