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网线连接三菱Q06HCPU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1-03-28):
现场有一三菱PLC,CPU是 Q06H型号的,我手里没有Q系列的编程线,不过我以前看到别人用网线通过HUB与plc通讯,我想请教下是怎么连接及怎么设置的,知道的高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
那需要专用的以太网模块才可以的啊。
你可以看看PLC扩展槽上有以太网模块吗?有的话才可以通过网线读程序。
可能没有以太网模块,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用的,除非系统比较大。

楼主:
回楼上,但是我看别人是直接把网线插HUB里面,就跟PLC通讯了。

楼主:
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