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个控制器,求助

楼主(2011-03-28):
现在需要做一个控制器,大体有以下功能
1.通过一个位移传感器和数码管来显示液压缸的伸缩状态
2.控制两个按钮的开合来控制接触器的通断从而控制液压泵的运转

需要哪些知识?
要哪些设备?

问的唐突,请包涵,本人纯粹机械的,这方面比较空白,最近要给一个液压设备加控制系统。

网友:
不需要什么知识,1.通过一个位移传感器和数码管来显示液压缸的伸缩状态,现成的,看你多大行程和控制精度了,提出要求 买过来就行,有时间和精力了就买元器件自己组装;2.控制两个按钮的开合来控制接触器的通断从而控制液压泵的运转
也是现成的,甚至这一部分也可以和上一部分连起来,自动通断

网友:
其实不用什么知识的,只要你有钱,别人都会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买?

网友:
请您提出具体的要求,像我二楼举得那样,尽可能详细。

网友:
楼主想自己做,怕是不现实,这玩意简单,你出点小钱,找个人给你搞定得了

网友:
还是买起来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