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几天还是想不出怎么来画这个圆 求教各位!

楼主(2011-03-28):
已知直线AB与直线CD及圆E,且直线CD与直线AB垂直,垂直交于点F。
问:如何绘出与直线AB相切且切点在F并与圆E相切的一个圆?(该圆的圆心在直线CD上,该圆的半径未知。)

楼主:
想了几天还是想不出怎么来画这个圆 特求教各位!

已知直线AB与直线CD及圆E,且直线CD与直线AB垂直,垂直交于点F。
问:如何绘出与直线AB相切且切点在F并与圆E相切的一个圆?(该圆的圆心在直线CD上,该圆的半径未知。)

网友:
初中知识、、、、怎么把图搞上去啊,我能做出来。呵呵

网友:
延长DC取FH=那个圆的半径。连接GH,做GH中垂线交O点,完成了。

网友(点评):
面相就是个聪明人呐

网友:
未知圆X的半径Xr,圆E的半径Er,圆心距EX=Er+Xr;
由题目得知 EFX为直角三角形;斜边长为线段EX;
线段EF=[(Er+Xr)^2-Xr^2]^0.5;
因此,只要知线段EF的长,就可以画出未知圆X。

楼主:
一直都用AUTOCAD 和 MASTERCAM在画  所以画很久还是没弄好
经某哥们提醒用SW很轻松就解决了问题 !

楼主:
一直都用AUTOCAD 和 MASTERCAM在画  所以画很久还是没弄好
经某哥们提醒用SW很轻松就解决了问题 ! 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点评):
这种思想要不得。 治标不治本

网友:
这个很容易啊
不用CAD
初中学生都可以做出来的啊

网友:
一个困扰了你几天的问题用CAD只需二步就能完成:1、作出对称于线CD的镜相圆E′;2、点菜单《绘图》/圆/相切、相切、相切后,依次点圆E、线AB、镜相圆E′,一个过F点并与圆E相切的圆生成!

网友:
这个就是几何知识了,要画辅助线

网友:
这个好比你让一个清华的数学研究生去解一道关于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数学题,他还未必能解出来

网友:
初中知识弄的我连开方都差不多忘拉
温习一下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CAD作此类图非常简单,用3点画圆即可。方法如下(见下图):
  命令行输入c,空格,输入3p,空格,提示输入第一点时,在命令行输入tan,空格后,捕捉圆的切点;提示输入第二点时,在命令行输入tan,空格后捕捉直线ab的切点;提示输入第三点时,在命令行输入per,空格后在直线fd上捕捉垂足,即可自动生成红色圆。
这三点画圆称做“点、点、垂”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Drawing2.w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