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几天还是想不出该如何绘制该圆。。。

楼主(2011-03-28):
已知直线AB与直线CD及圆E,且直线CD与直线AB垂直,垂直交于点F。
问:如何绘出与直线AB相切且切点在F并与圆E相切的一个圆?(该圆的圆心在直线CD上,该圆的半径未知。)

网友:
用solidworks可以很容易实现

楼主:
一直都用AUTOCAD 和 MASTERCAM在画  所以画很久还是没弄好  经楼上朋友提醒 用SW很轻松就解决了 谢谢!

网友:
用AUTOCAD也容易实现的,用规尺作图原理。

网友:
下图简单画了下,作为参考:

网友: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在另外一边用同样的方法可以作出另一个符合要求的圆

网友:
在学校学机械制图有过类似的题目 不是很难,楼主加强学习

网友:
是尺规作图原理吧   ?

网友:
在点F从圆E的切线,切点为G,作线段FG的垂直平分线,交直线CD于H,以H为圆心,HF为半径作圆。就可以了

网友:
搞的好像是一道几何题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其实画图本身就是和几何有很大关联啊。

网友:
借助于类似于SW的参数化软件,可以使这些所谓的难题变得异常简单。或许这是参数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吧

网友:
从F点做圆E的切线,取F点与切点之间的中点,从中点做切线的垂线,垂线与CD线的交点就是圆心,从圆心到F点距离就是半径,画圆  就是了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大学的画法几何啊

网友:
一道初中学生的几何试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