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请教

楼主(2011-03-28):
因生产需设计一台机器,带动一个平台做低速间断旋转(间隔5-10秒,驱动平台旋转1/4圈),平台上的负载从1kg增加到20kg,驱动想使用调速电机驱动转速比为1:15的齿轮,请问各位高手,电机应该选用多大扭矩的调速电机?

网友:
转台多大?转台的结构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台直径400,打算用5MM的平板制作。安装轴承。

网友:
哎呀,好像要计算转到惯量吧,都忘了咯。。

网友:
啊……不懂啊,支持一下吧!

网友:
你这种工况不用分割器吗

网友:
转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我使用调速电机可以方便的控制电机转速,然后用时间控制器控制开停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自己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计算?这些东西都还给初中的物理老师了!

网友:
转动惯量J=1/2Xmr^2   角加速度=ψ/t(根据t秒达到w转/分角速度的要求)
转矩T=9550xP/n   P为电极功率 n为转速单位转/分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

网友:
这个简单,找个其他厂家的借鉴一下喽

网友:
不会,只是帮忙顶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找不到,所以才要请教大家啊

网友:
应该画个草图,怎么也得计算一下了,而后才可以选型!

网友:
转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有没有高手解读一下

网友(2011-07-10):
楼主画个简图,意思明了一些

网友:
选一个你的机器能接受的最大尺寸的电机。有问题做出来再改,哈哈

网友:
定位要求精度高吗?这样控制应该精度不是很高哦

网友:
扭矩=转动惯量X最大角加速度,算出扭矩,再知道转速,一切OK。

网友:
希望高人出来解答啊,最近也在研究选型的问题哦~

网友(2012-02-22):
你用紫光的电机吧,还可以,打电话给他们的技术人员,告诉他你的具体情况,他就可以帮你选型。

网友:
转动惯量J=1/2Xmr^2   角加速度=ψ/t(根据t秒达到w转/分角速度的要求)
转矩T=9550xP/n   P为电极功率 n为转速单位转/分
算出的功率我个人在乘以1.2的系数

网友:
现在已知:一个直径是80的轴,长度为500,材料是钢材。计算一下,当在0.1秒内使它达到500转/分的速度时所需要的力矩?   分析:知道轴的直径和长度,以及材料,我们可以查到钢材的密度,进而计算出这个轴的质量m,由公式ρ=m/v可以推出m=ρv=ρπr^2L.   根据在0.1秒达到500转/分的角速度,我们可以算出轴的角加速度β=△ω/△t=500转/分/0.1s   电机轴我们可以认为是圆柱体过轴线,所以J=mr^2/2。   所以M=Jβ   =mr^2/2△ω/△t   =ρπr^2hr^2/2△ω/△t   =7.8×10^3 ×3.14× 0.04^2×0.5×0.04^2÷2 ×500×2π÷60÷0.1   =8.203145   单位J=kgm^2/s^2=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