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夹杂物等级,是要求单项好,还是要求之和好?

楼主(2011-03-29):
了解到非金属夹杂物等级要求有两种,一种是四个单项都提要求,一种是要求四项之和。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有什么不同?哪个更合理?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使用场合与受力条件,场合不同,偏重不同,
有热性能有要求的,而受力一般的,要控制硫化物,不仅数量而且形态,
对受力有严格要求而常温使用的,要严格控制铝盐的形态,特别是大结构,而对硫化物的要求就次之,
对于某一种材料,有国家标准,出口的玩意儿,按ASTM规范,都有详细规定,石化的按API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Cr,国标GB/T 3077-1999上没有明确要求,我该查哪个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标没有详细说明的,我一般是查各厂的成分报告,由于40Gr各厂的冶炼方式不同,精练的程序也不一样,其非金属夹杂物的类别与数量、形态都有很大的区别,认真的话,就针对你选用的厂的材料,要那个厂的厂标,比如宝钢,对每种钢材,有宝钢的标准,那个比较详细,

作出口的单,对照ASTM,找中国的材料,要成分单就可以了,

我玩的大轴,或大件,一般不存在这些问题,材料是单炼的,每个流程有检验报告,有金相,所以我也就不怎么看国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