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铸铁缩松原因

楼主(2011-03-29):
MO0.3~0.4,CR0.4~0.5合金孕育铸铁缩松怎么改善?

楼主:
1、控制碳当量在3、95左右;
2、控制浇注温度在1385左右,适当提高浇注速度;
3、控制铸型紧实度,不低于90。

楼主:
一、铁液的化学成分,特别是碳当量的考虑。在这里主要提及2类化学成分,一种是以降低碳当量保证力学性能,一般CE 3.7-3.9%。另一种是拉高碳当量,CE 4.1-4.3%,并且适量加入铜、锡、钼、铬等合金元素,此类化学成分以国外汽车用缸盖、缸体为代表。铸造性能、加工性能、低渗漏等方面都表现优异,当然这主要靠熔炼的各方面的调节来保证,如大量使用优质废钢、利用石墨增碳剂拉高铁液碳量等等。
主要的思路还是利用灰铸铁有限的石墨化膨胀作用。
二、铸型的种类。金属型、干型比湿型砂铸造有很多的好处,但我们大多数都为湿型砂铸造,因此铸型刚度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然其中需要注意的方面很多,主要依靠型砂控制来解决。
主要的思路是保证砂型有足够的刚度。
三、工艺方面的考虑。根据灰铸铁逐层凝固的特点,充分考虑铸件在浇注过程中利用浇注系统补缩,在铸型进、出口关闭之前保证补缩通道的畅通。其次利用凝固初期冒口的作用尽可能吸纳补缩液。最后是在凝固后期,尽可能发挥石墨化膨胀的作用。

网友:
楼主自问自答是什么意思?呵呵,,

网友:
下次发在一起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