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控车加工45#钢轴类零件的刀具选择,请教!

楼主(2011-03-29):
我厂有几台经济数控车加工45#钢的轴类零件,(轴料直径是35到55的)是大批量加工,现在用的是焊接式的yt15刀具加工的,因为刀具质量不稳定所以磨损很快,请问大家我用机夹刀具或可转位刀具的性价比怎么样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机夹刀肯定性价比好!

网友:
焊接过程会造成刀片性能变差,这也许是你说的刀具质量不稳定的原因吧
* Y" x6 f$ S0 i) ^机夹刚性差点( w1 U+ j4 K" S3 Y, z
试试对比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我感觉你选用以下三菱的比较合适,他想对性价比更高一些,

网友:
当然是机夹式或可转为数控刀更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我先买几把试试看!刀杆用什么牌子的性价比高呢!

网友:
广告无处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