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结构,轴承这样合理吗

楼主(2011-03-29):
如下图。ø15转轴的底部连电机,顶部连转盘(键槽)。转盘远远不到10kg重量。上面一个推力球轴承,下面2个是普通的深沟球轴承。
推力球轴承内圈无配合;底部锁紧环套是避免异常时轴结构向上串动脱出。
一些疑问如下:
轴承座与深沟球轴承配合是否加2个台阶也不错,那样是否就不需要底部的锁紧环套了。
负载理论值是3.7kg,把推力球轴承拿掉是否更合理。
或者只用2个角接触轴承呢?

操作失误,2张图片是重复的。请无视。
请路过的高手点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装配的时候很麻烦的啊!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明吗?或者怎么简化结构不麻烦?

网友:
是啊,装配时有点小麻烦.有待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具体是如何不便,同时改良的话可以如何做?
另外,推力球轴承似乎不能取消,虽然转动时没问题,但停止后转臂端部会有5kg左右的气缸垂直压力。转臂0.5米/2。多个推力球轴承受力会好些。

网友:
个人观点:推力轴承应放在深沟球轴承下面;可用角接触轴承加深沟球轴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你这套装置只是做保护轴和承受负载用的么?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锁紧装置。如果单纯是保护轴和承受负载用的,干嘛设计这么复杂阿,就上下用2个普通的深沟球轴承就行了,这样装配起来也方便。不解之处请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发帖的时候一来图还没细化,二来当时正好把转臂隐藏了。所以很多社友忽略了“转盘”补图。希望大家继续提出意见。

网友:
仔细看了下,没问题

网友:
感觉你可以把推力球轴承拿掉,把两个深沟球轴承换成角接触的球轴承就可以了。台阶应该加上,只靠配合来定位轴承不是一个稳妥的办法。另外请说明转速,还有预计的轴承工作温度,以便校核轴承使用寿命。
个人意见,我不是做设计的,我是做轴承应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意见。

的确动过拿掉的心思。
拿掉的话,必须有台阶了;不拿掉呢?有台阶似乎也挺好,只是轴承座的孔加工稍麻烦。

转速很低的,1分钟30转就不错了。温度就不用算了。

网友:
如果压力不大,用深沟球轴承完全可以

网友:
我昨天也在做这种结构,最后定下来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因为轴向力仅为轴承径向承载力的5%,角接触球轴承比较贵,除非轴向载荷比较大,否则用这个就是杀鸡用牛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气缸加滑套?不明白。一个气缸,假设左边为A,右边为B,从A到B只能有2种状态,比如A升--B降;或A降--B升。

目前是4工位,所以用电机。

两工位的我是用的旋转缸+2个带导向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气缸加滑套?不明白。一个气缸,假设左边为A,右边为B,从A到B只能有2种状态,比 ...

我也觉得欠妥当了,呵呵,所以改了
我现在做的套结构是这样的,直接在套的内壁上加工两条卡簧槽,用卡簧做定位,然后轴承内圈用圆螺母一紧,就好了

网友:
我怎么看这个结构也有点毛病   下面的轴承定内圈 怎么转  上面的推力轴承也转不了   可能我没看明白吧 不过这个结构强烈建议 转速高用一对角接触   低的话一对圆锥滚子    工艺简单  很好用

网友(点评):
倒是肯定能转的。下面的只是个挡圈,不与轴承座连接的。

网友:
从结构上来看,上端应该要考虑一个倾覆力矩可能性。
低转速,可以考虑滚子轴承,负载大。
上下端需要考虑哪端是定位端,哪端是自由端。

以上思路仅楼主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用两个角接触球轴承配对使用,可以选用7202BECBP或是7302BECBP 二者尺寸在图中已给出
轴承座孔其实感觉也不是太难加工 只是多车一个台阶而已 端盖也要改进一下

网友(点评):
从这张装配图上看,轴承就转不起来了,内外圈全被顶死了。 如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安装时的朝向也有讲究。

网友(2011-05-26):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不错,简单方便易控,

网友:
轴的台阶在此结构中没起作用,因为此结构中深沟轴承外圈上下自由度没限制,所以下端可在轴和壳分别加挡圈,轴承配合设计成间隙配合,这些都有利于装配

网友:
呵呵,有详细的设计说明书吗,把这个东西给出来大家一目了然了!!!!!!!!

游客

网友(2012-04-17):
不是不想给,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2011-05-27):
在楼主的这套方案中,不更换轴承,我有以下两点改进意见:
1.将底部的锁紧套去掉,直接上端盖,与轴承座连接,顶住轴承外圈;(方便下方轴承的定位)
2.上方轴承用轴卡定位,在轴上再车卡圈槽。(因为轴承要先装到轴上,再整体敲入轴承座内)
个人的一点小建议,请楼主考虑。

网友(2012-05-11):
楼主上面的那个深沟球轴承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只要将推力球轴承与轴紧配即可,当然推力球轴承的上半部分外圈不需与轴承座紧配(推力球轴承的上下部分内径不一样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