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离心风扇散热的油冷器,谁设计过?

楼主(2011-03-29):
公司同事设计了一个用离心风扇散热的油冷器,方形,外转子离心风扇安装在油冷器内部。现在一半的出风口排风,一半的出风口进风。结果散热效果不佳。那位高手指点如何让全部的出风口都排风。

网友:
你同事的设计思路是错误的,
风冷却器,散热量与风量及风速都有关系,由于需要空气换热,不需要高的风速,太高的风速影响换热效果,当风速合适的时候,换热量与风量成比例增加,
离心机的特点是风压大,而风量小,

网友:
脑子有点笨,想想不出来你的各个部件的相对位置,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试试装个导流罩看看

网友:
没弄明白楼主是怎么设置风扇出入风口的。呵呵,可能问题就出这上面:
1,离心风机进出口要需留一定距离,散热器不能靠得太近。这会严重影响风扇性能。
2,检查是否有回流:风直接从风扇出口回流到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