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尺寸怎么检验?

楼主(2011-03-29):
请看图中的160°怎么检验(除去投影),最好能设计个检具进行检验,网各位帮忙!

网友:
是不是可以一块板上线割如图纸中几个槽的绝对位置3个直径为3mm的孔,并且用3个销子插进孔中。这样可以检测工件的可装配性。但是槽加工大的时候,角度的偏差可以来的更大,光用这个有超差风险。但是位置公差在打批量生产中,是否采取SPC控制更为合理。如果过程稳定(这些个应该由夹具来保证位置度),每天检测的量也就只有一到二十件,用CMM测量也是很快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师,我们公司没有三坐标啊,您说的检具我也考虑过,但是占个产品是老外的订单,我们也不装配,另外这个客户是德国的,我怕他对尺寸的要求高,所以还是想能做个什么检具能全检这个尺寸,并且能得出相应的数据。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是日本客户。原来是检测垂直度的,我用上面的原理做了个检具只能检测能否安装,有时候孔径偏大就有可能导致垂直度大的出现。然后对制造过程的跟踪发现工人休整砂轮时粉尘进入了基准面造成了超差,然后就修改了作业指导书要求修整完砂轮必须进行定位基准面的清洗,然后又修改了夹具的夹紧方式。控制监控夹具磨损,控制住了这个情况。你这个工件是槽宽度和位置度共同决定了工件的装配性,光靠检具肯定不能完全检测出位置度是否超差的。那你是不是需要做个对于位置度加工的工艺能力说明,配合你的控制计划和检测规范给客户,然后向客户发送下看看能否通过客户的审核呢。

楼主:
您说的位置度加工的工艺能力说明倒是没有必要,客户只是让我们现提供样品,样品得到她的确认后下批量的订单,但是他多这批产品的要求是零缺陷,也就是说这批产品只要他发现一件不合格,那么我们就要赔偿,所以我关心怎么能吧质量控制到零缺陷,至于客户那边肯定有更高明的测量手段,只是人家不大愿意透露给我们而已,所以我想自己解决。呵呵

楼主:
期待高手回答啊

网友:
做一套检具,分别是尺寸正负公差两个极限。就像螺纹塞规一样,一通一止。可以吗?
个人愚见!

楼主:
呵呵,好像不容易实现啊!!!!!!

网友:
把角度公差,改成用位置度公差来控制,好像好容易实现一点.

网友:
是在什么设备加工的啊,若是我们做的话,每批先调出出个合格样品,确定OK了,然后管理好加工的程序,就可以批量生产了,形位尺寸都不会跑。

楼主:
呵呵,感谢你了,我们现在有供应商正在做呢,我也不知道结果啊!

网友:
个人愚见:设计一位置规和一卡板,在卡板保证三个3+0.2/+0.1的尺寸的前提下,用位置规检测1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什么样的位置规和卡板啊,能否画个草图给我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懂机械,只是搞质量方面的,不会画图;
位置规限定三个圆弧的位置,而圆弧卡板限定三个圆弧,在保证圆弧合格的情况下,位置规才能起到作用;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学习赚积分,下载有用资料,谢谢

网友:
受教 观摩了

网友:
继续期待高手回答啊

楼主:
貌似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啊,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呵呵,好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先做几个合格的,后面***中国人的通病,

网友(2011-04-28):
磨一个3个大的圆销,销下部装两个小钢珠,要加弹簧,保证钢珠有弹性,以消除槽宽误差的影响。然后将三个销放入槽内,再通过检测圆销角度来间接求出此角度(在ECEXL上做一个函数公式,输入测量值,就会得出所求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想问您的是,三个圆销的角度怎么测量呢,用常用的万能角度规不好测量啊,请指教,谢谢!方便的话,请留下QQ,以便以后交流,交个朋友啊(我是南京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工件的圆心定位,可做一个有锥度的凸台放入中心孔(目的是消除误差),上面做成卡规的形式,先松开,使止卡规的两只脚与圆销相切,再锁死卡规,取出卡规,测量两只规的角度就行。另外也可以用上述的原理,制作一个有刻度的圆盘,上面带有可转动的指针,转动指针与圆销相切后,可直观的读数。我的QQ是294616314,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可以做个专用检具,,,

网友:
要精确的读出误差好像要自制检具了。

网友:
用加工中心 也可以,,,,,,,,,,,,

网友:
这可能是个工艺槽或限位用的,如果你真想要把它弄精觉了个人认为你这能用三坐标,如果像形一些不妨用一楼朋友的方法再加以改进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 -感觉设计不合理。。公差要求3个孔。要求10道。 不好控制

网友:
这个零件精度一般啊,做个简易的工装就可以了,一定要读数吗?
先备块钢板,铣加工两大平面,选用精度较好的数控加工中心或铣床,把原图实体形状加工成凹形,槽和中间圆孔突出,可以做两个,分别做槽宽的极限尺寸,忽略其他误差,完成后CMM验证工装精度,保留监测数据即可。瞎讲讲,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说的跟我和客户商量的一样,但是这么检验的话,160度是不好检的,只能保证装配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说的跟我和客户商量的一样,但是这么检验的话,160度是不好检的,只能保证装配性 ...

没辙了!我就这点三脚猫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建议,此产品经过与客户商量,决定在一块板上割出类似产品的突起,然后3的尺寸一通一止,通过这个检具检验产品的装配性能,过程生产可用投影仪进行抽检。

网友:
保证装配尺寸。
QQ群:1839716。质量管理。
QQ群:5336139生产IE管理
QQ群:119720593机械设计,机加工管理

网友:
做一套检具以中间圆为基准在夹具板上做两个孔.必须符合160+0.15/-0.15

网友:
在用两个插销.就OK了

网友(2012-09-03):
做个位置度检具 用销子捅 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10):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8-05-22):
你去量20°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