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立式车床的横梁质量大概有多重?

楼主(2011-03-29):
我想请教一下,一般重型立式车床的横梁自重是多少,是否有通式计算它的质量,如果加上刀库后,整个横梁系统有多重?

网友:
你问得太简略了,花盘直径,承重?主传动功率?扭矩?等等。If everything you have no idea,how can I reply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太多了,别人也不知道呀。那我重新提问一下呀。看看你能不能帮我呀?
我想知道一下几点:
1)横梁+两个刀库+横梁两端的减速器+丝杆组件大约有几吨?
2)带动横梁上下运动的丝杆直径有多大?如何理论计算出丝杆的直径。
3)齿轮-蜗杆减速器的传动比怎么计算,怎么分配。
4)如何将横梁的上下移动速度转化成丝杆的转速。
就这些吧,你可以帮我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提到的那几项内容,我不需要设计呀,呵呵。

网友B:
千人规模厂生产的立车(800万)横梁升降时丝杆响,百人大小厂生产的同型号立车(500万)横梁升降时全身响,你问的是那种?

网友:
楼主是想问横梁这块的设计流程 这个 东西 内容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要的是前一种,如果你有详细的资料话,可以教我一下,可以的话,可以话也可以发我邮箱1046641517@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是要设计这一部分,我现在完全没头绪呀,如果你有相应的资料或一些有用的网站,可不可以给我点提示或给发我邮箱1046641517@qq.com

网友:
得看你的加工直径要多大啦!我公司生产加工直径7.2米的立车的横梁重量是55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要设计的是加工直径12米的,你给的55吨,很有借鉴价值,谢谢呀。那你有没丝杆系统的相应资料,我不知道怎么通过横梁的质量,去设计丝杆直径的大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没有什么设计资料!都是领导给好的参数,然后我们就绘图!

网友:
机床设计都是从“头”开始的,没有任何人会去凭空设计一横梁。步骤:
1、主参数确定。切削力、转速、转矩等。
2、设计好滑板、滑枕
3、开始横梁的设计
4、界定好横梁所受力、转矩等,先确定大外形及与立柱的导轨连接形式等
5、主壁厚的确定,主筋板方式的确定(井字筋或单斜筋或交叉筋等)
6、FEA,确认有无必要加抗弯梁等防重力影响之变形
7、FEA优化,模态分析、拓扑优化等
8、X轴驱动设计
9、W轴驱动设计。
10、机架设计完成后整机FEA,如有必要,在修改横梁及其他大件。
11、设计计算书的撰写,送交评审
12、出工程图
13、饭已OK了,下来咪西吧。

如完全遵照以上步骤设计,可以确保你设计的一定是一台猛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你现在到哪一步了,能否给我写资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理解错误,我不设计横梁,我要设计带动横梁运动的机构。通过横梁的质量,计算丝杆系统。

网友:
丝杆系统的设计在很多教科书上都有,相当基础,可以去找找。讲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您不要生气
——您离机械设计还稍微有点遥远,希望继续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没那么容易生气呀,要理解每个人都不是全能的,不能想当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太好了 受教了

网友:
你最好是用类比法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人规模厂生产的立车(800万)横梁升降时丝杆响,百人大小厂生产的同型号立车(500万)横梁升降时全身响, ...

有意思。大侠有所指?让我想起了刚过完年才出厂的那台6米多的立车。。。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