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的底面用什么方法加工?

楼主(2011-03-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铣加工,车加工,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车铣两种方法都可达到,这要看内孔大小,机床精度、加工情况及材料状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将图及使用的机床型号发到我的邮箱RZY_ZH@163.COM,因你说的太简单,

网友:
不会碰到内壁,如果要求粗糙度高,最好用磨削!

网友(2014-12-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比较常用的是什么方法,比如要求内孔底面的粗糙度要求是3.2的,用什么方法好些?

车、铣都可以

网友:
车铣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