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床身数控车床,设计制造与经济思考,讨论

楼主(2011-03-29):
干机床这么多年,平床身的机床以价格低廉,容易生产等有有点占据着经济型数控机床的80%以上的份额,说不定95%呢。我也是估计,没啥准确数据。
原来厂里也生产斜床身数控车床,但是总归比平床身优势不多,客户购买的时候以价格低一些,能够满足加工产品的要求为目标,不会过多考虑斜床身机床布局好,排屑快,温升小,刚性好等等有点儿。因为斜床身的计算成本,怎么也比平床身贵个一万块以上。

在一家厂里的同样的平台下,不可能说机床做成斜床身了,就能够精度比原来高多少。所以比较来比较去,大家还是买平床身的多。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经济型数控的厂家设计和生产斜床身数控车床呢?

先附上个人观点:

1、唯一有优势的是排刀型机床可以做的X向行程比较长,排更多刀。占地面积比平床身小,上下工件时比平床身要省力一些。
2、带尾座时,使用电动或者液压刀架,可以有较多的刀位数,结构上解决的Z向中置丝杠布置尾座时平床身结构不合理的缺点。
缺点:成本高,床身重,X向需要伺服电机带刹车功能,也需要数控系统的支持。多了一对导轨的情况下,制造成本也高了。工位器具要比平床身多。

——————————请大家帮忙考虑一下,经济型数控的斜床身机床应该如何做好市场定位,向哪个方向发展?

网友:
好机床要做到经济实用,宜人美观,净可能做到系列化,通用性强,标准化和模块化.从视觉到操作适宜度都要考虑周到.

网友:
经济型数控车床的特点就是经济实用,一万多的差价在经济型数车的价格上占的比例有点大了,何况经济型数车的利润本来就不高。使用者购买经济型数车一般也不会用于加工很高精度的零件。所以就经济型数车而言,斜床身的很难和平床身的竞争。

网友:
能给个斜身机床的照片么,小弟惭愧,真没听说过这种机床。

网友:
客户一但考虑斜床身的车床,肯定产品的精度及设备稳定性要求高。在这些都方面都满足客户需求,下一步就是比价格。

国产的设备价格优势还是挺大的,而国内的数控化就15%左右。以后的市场不敢想。

网友:
国内目前的数控化不止15%吧,但是智能化确实很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怕你笑话,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实物的斜床身数控车床。只见过开环数控车床。个人感觉,斜床身数控车床,首先可靠性高故障率低,其次便于操作与维护,3在同精度情况下应该有一定的价格优势。4更多的功能以及扩展性。5售后要到位。

网友:
斜床子嘛,不就是X轴是斜的嘛,我整台平车斜着做地基不就成了斜床了吗?鄙人愚见,请楼主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那普通车床x轴斜置。在加个光电圆编码器就是数控斜身车床。呵呵。

网友:
楼主提供些斜床身的图片让大家看看吧,我也没见过呢,等待学习Ing

网友:
希望有朋友上传下 图片 、、小弟也没见过此车床  呵呵

网友:
想知道随便上个机床厂的网站看看就行了。不是什么新设备,我这边都用7.8年了。

网友:
斜床身的床身最好是一体的 不然也没有什么作用

楼主:
对,斜床身一体的刚性的确是非常好。但是小厂家也有做分体的,便于加工。刚性不见得好多少,但是防护上比较容易处理,以前平床身主轴箱附近那一块很难封住,容易漏水到机床左侧。

楼主:
对了,斜床身机床看有些厂家说明书上会写床身结构特点:扭矩筒,或者说扭矩管结构。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发个剖面图看看。

楼主:
好像还有叫法,叫筒形筋板。大连的师傅也说过这事情,可是当时忙,没有好好请教

网友C:
这东西我用过,的确好用,就是价格太贵了,一台,相当于平数控车的,1.5左右,成本很好!系统正常都是Fanuc,

楼主:
继续顶,希望有人能够贴张内部筋的构造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用过,的确好用,就是价格太贵了,一台,相当于平数控车的,1.5左右,成本很好!系统正常都是Fanuc ...

你的斜床身只比普通的贵1.5倍?也太便宜了吧。我还说我的便宜呢,25万左右相当于国内6136的,印度进口的ACE的,同样配置沈阳的要33万左右。机床用的非常之好呀!

网友:
斜床身机床的标准设计,底座、床身是整体的,刚性、排屑及防护比床腿式的好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概这个样子,反正我看见苏州纽威产的就便宜!

网友:
识货的客人都会要斜床身数控,没别的,就是一个字:快。特别是斜床身液压刀塔机,和平床身不是一个层次的,个人特别推荐汉明石阁机床,广东佛山的,和日本机有的一比。

楼主:
快的说法,只能说液压刀塔换刀速度快。斜床身36米,平床身不是不可能做到啊。只要不用那个死慢的四工位电动刀架就可以了啊。而且从制作的精度讲,平床身更容易达到高精度。

网友:
快慢跟机床的结构没关系,只跟机床的配置有关系。真正的一体斜床身才有意义,现在国内的很多分体的斜床身跟普通的平床身的比,真没有啥优点可言

楼主:
小厂家做分体式可能是因为加工设备的限制,比如没有龙门加工中心或者龙门铣床,没有龙门导轨磨,整体式斜床身需要大设备加工。刚性的确没有整体式好,只能说分体式解决了防护问题和排屑及热稳定性问题。装配时二者接触面的接触刚性肯定比不上整体式的,根本没有这个结合面。

楼主:
其实便宜的话,台湾有种全是平的,只是Z向导轨后置,和主轴箱错开,然后Z向防护罩变成斜的。当然只能用转塔刀架。这应该是平床身斜防护罩的结构形式。当然其结构上连分体斜床身也不如。只是解决平床身防护困难和排屑困难的问题。而且有刀架的悬伸问题。

楼主:
等我传到纳米盘上,有视频给大家看。大家也可以贴一些自己看到的各种斜床身的结构图或者结构视频

楼主:
第一次试着上传图片。这是一种便宜的方案。当然是平床身斜防护罩。不是很好但是很经济。

楼主:
放在machine-catalog上的视频中截图

楼主:
这是一些样本的截图,抛砖引玉吧。

网友(2012-01-03):
斜床身的的数控车床铸件部分是一体的吗?哪几个部分是一体的呀。

网友:
我用的北一大隈的斜床,真的很好用,换刀呼呼的,精度也相当稳定,就是有价格有点贵,要60多W

网友:
如何在经济型数控的厂家设计和生产斜床身数控车床?核心的原因:对刀方便,排屑方便。

网友(2012-07-09):
斜床身适合做偏大点的 复杂的工件   优势比平床身明显好多  重点的工件在斜床身装夹很方便(主轴离人近)  价格是2倍以上

网友:
斜床身主要还是在加工精度上比平床身要好。

网友(2012-09-06):
斜床身机床抗热变形能力强是为什么?道理在哪里?

网友:
修的太多了

网友(2012-10-30):
斜床身机床抗热变形能力强是为什么?道理在哪里?是不是斜床身机床不容易聚集切屑,炽热的切屑导致工作台产生热变形,影响机床的加工精度.

网友:
只是见过一台装广数产的滑台的。原装的没见过、看着是好上活,床子要一万八,老点没要,有点后悔。

网友(2013-11-28):
斜床身机床是不错,就是价格太高,下面很多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斜床身只比普通的贵1.5倍?也太便宜了吧。我还说我的便宜呢,25万左右相当于国内6136的,印度进口的A ...

看来印度的机床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