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不锈钢管,计算氩气耗损价格等,求助

楼主(2011-03-29):
不锈钢法兰盘两头焊直径为225mm壁厚为3mm的不锈钢管,急求朋友帮算一下氩气耗损价格,焊丝耗损价格,包括做整个成品的报价,明细,急!!!

网友:
明细就真的未算过了,如果是我来做,收5-6元每个(焊两头)差不多吧。量大的话夹具费免收。

网友:
连氩气损耗都要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才五六块呀?,光算焊丝两接头就三块多点了,再加上气,电,人工,管理费,税啥的,五六块也太少了吧

网友B:
五六块钱你够头!一个法兰焊接长度225*3.14*2总长度就达1米多了,还要气体保护!焊接时间在10分钟至15分钟左右,一瓶气(55元/瓶)以气流量7L/MIN焊铝可以用大半天,但焊接不锈钢一般用不了那么大,2-3就行了,气体保护工装夹具做得好的话,也只要4-5L/min就够了,电费我估计在2元左右吧(不一定准确),焊法兰外口时不需要气保,一个小时下来只能焊三至五个,氩弧焊工正常平均周焊接时间每天四小时,不宜长时间焊接,超时后会极大的伤害身体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六块钱你够头!一个法兰焊接长度225*3.14*2总长度就达1米多了,还要气体保护!焊接时间在10分钟至15分钟左 ...

你手工焊的话我没话说。十分钟焊一个哪干脆别做算了。

但话说回来,我是真没核算清楚,五六块其实是我口算出来的。有机会的话真想试试~~

网友:
刚才的兄弟一说,五六块确实有点离谱,如果能有12块,这订单闭着眼来接

网友:
单价先不说,产量方面我比较有把握,1个钟头能焊25个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报价是十五到十六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报价是十五到十六之间

兄弟能接到这样的业务,实在太羡慕了,有机会关照一下,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六块钱你够头!一个法兰焊接长度225*3.14*2总长度就达1米多了,还要气体保护!焊接时间在10分钟至15分钟左 ...

一瓶气(55元/瓶)在我这边都14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