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304不锈钢,请教

楼主(2011-03-29):
现在数控要车一批外径6mm,长度60mm的304不锈钢,请问用哪种刀具好呢?还有转速开多高合适?进给该取多少?麻烦有经验的社友指导一下,我还是第一次车不锈钢的,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 ue6020 的刀 转速 800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 ue6020 的刀 转速 800就行

谢谢,还有进给多少呢?想参考一下

网友B:
要分粗车精车吗,一个转速车下来?刀具也要换吧?没经验,呵呵,期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分粗车精车吗,一个转速车下来?刀具也要换吧?没经验,呵呵,期待高手。

肯定要分精粗车啦,但精车和粗车不知是不是同样的转速呢?同样期待高手

网友:
?想参考一下?想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想了解,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
不好加工,直径6MM,长60MM,如果要求高的话,需无心磨来完成外园,车加工会让刀的

网友C:
CA6525材质的刀片,线速度不超过150m
/MIN

网友:
我做普车的,车过半年304
直径6,如果是普车粗车转速就可以达到四五百,精车八百一千,应该是没问题,
你试这来,粗车走到大点,精车走到小,
普车一般用w的刀

网友:
我也普车,车过304、316材质直径7长283的轴。用的是YG8刀。转速一般800左右。走刀不宜太慢。刀的后角不要太大

网友:
就是要有实际经验的师傅说话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确认,你的毛坯料的直径是多少?成品是6mm的话,太细了,最好是一刀加工完成,否则很容易工件变形打刀。 ...

如果把进给改为G98状态,那F值是多少呢?我一直都是用G99状态的,还有原材料外径是8毫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零件,6X60mm,一般机床估计都很难。

之前,某企业试用走芯机做类似的零件,也不是很完美。

如果精度、表面粗糙度没要求,还是可以加工的。
如果精度、表面粗糙度有要求,只能粗车+磨削。。

网友F:
YG8刀,开锋利卷屑槽,粗车800转左右,精车怎么地也得1800转吧
这零件的成品,是不是就是一直棒啊??

网友G:
轴类,车削需要清角吧? YG8N, 手工磨出来就是,刃口锋利。机夹刀具是用不上的,不能清角。 不过不知道你是加工到什么样子,回答了也是白回答。
转速, 自动车床和仪表车床我都开到2800转。数控?个人爱好高速车削,你自己摸索着来。量大自己设计机夹刀,方便省事更节约。
6乘60,怎么都好加工,没说的那么难,仪表车床尺寸都能控制在2丝内。

网友:
w1    w2

网友:
数控机床加工6×60的不锈钢,似乎不太容易,我们都是放在仪表车上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 ue6020 的刀 转速 800就行

三菱的UE6020应该是加工普通钢料的吧,不锈钢应该是US735的。
这东西走心机一刀流,切断。连续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YG8刀,开锋利卷屑槽,粗车800转左右,精车怎么地也得1800转吧
这零件的成品,是不是就是一直棒啊??

是啊,就是一条直棒,如果进给是G98状态,那F走刀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轴类,车削需要清角吧? YG8N, 手工磨出来就是,刃口锋利。机夹刀具是用不上的,不能清角。 不过不知道你是 ...

就是一条直棒,没台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轴类,车削需要清角吧? YG8N, 手工磨出来就是,刃口锋利。机夹刀具是用不上的,不能清角。 不过不知道你是 ...

不是仪表车床,是沈阳床身,3665nj,广州数控980T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说实话,我对机床编程不懂,只知道加工切削条件的计算。我主要是经销刀具的。

我的是广州数控980TD系统,最高转速也就是3000转左右,不是越小的工件转速就要越慢的吗,转速太高会有锥度的吧,我打算用顶尖顶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6525材质的刀片,线速度不超过150m
/MIN

请教线速度是怎样计算的呢?呵呵,我实在太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工件圆周长(换算为米)乘以每分钟转速=每分钟多少米,这就是线速度。同理直径越小要达到同样的线速度那么必然要提高转速

网友:
为什么不买现成的φ6拉光圆。车车床取个长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