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燃烧室内气体的流量系数一般取多少?

楼主(2011-03-29):
RT~
需要计算活塞环处得漏气量~谢谢~

网友:
没看懂该参数的意思及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工作过程中,会有气体的泄露,就想知道这个时候的流量系数~
PS:是柴油机的

网友:
有个漏气量的检测仪器的  具体计算也不会  =高手解答

网友:
建议查下内燃机设计教科书吧
这个还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