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零件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1-03-29):
东西简单,弄个简图,圆销直径38mm,材料H180,在径向打一个8×20mm的通孔20mm边沿轴向走,对孔的精度要求不高,打算批量生产,线切割感觉效率太低,冲孔自制了两套模具相当爱坏……纠结中,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抱歉,没能看懂你的“在径向打一个6×20mm的通孔20mm边沿轴向走”

网友(点评):
圆柱面上开矩形孔6×20mm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 H180是什么材料?恕我眼拙,没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修改了一下,睡觉了,随便弄了个简图

网友:
冲压效率最高,建议分多步冲压

要是不能冲压,只能拉削和线切割,效率都不高,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采用冲孔应该没有问题,
1磨具的材质尽可能采用锻造模具钢。
2间隙要合适。铝合金不太了解。
3可以采用2-3次冲孔落料,比如第一次冲一半,这样冲头较短不易断。

网友:
冲压是最快的,其它方法,先铣削加工,在使用插床清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也可以先铣再冲。

网友:
先钻三个直径6.5的孔,然后上冲床,注意不是一次性冲出来,至少冲3次以上成型。每次少量进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是用插床插削,冲压过程中怎样克服工件变形?

网友:
先对矩形孔进行铣削,留余量进行拉削(做副模具一次拉多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凹模可以考虑为圆弧面接触。回家后画个图给你。

网友:
某以8楼为意见?先去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件变形倒是设计了一个夹具,将整个圆销全部夹住,不会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昨晚看材料没注意,是H13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采用这种办法的,不过弄了个一次成型,就是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冲头太细长,很爱断,再者,我们企业小,老板偏让自己加工冲头,线切割割的冲头表面粗糙,间隙难保重

网友(点评):
一次成型怎么行?我见过有成型铜方孔的,比你这大很多,3次成型,每次少量进刀,效果不错

网友:
学习了,还期待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铣床铣削后冲床清尾比较合适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