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器冷却水问题

楼主(2011-03-30):
都说激光器中冷却循环系统的正常是保障激光质量的条件之一,那么冷却水里都有些什么?还有怎么测电导率?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2011-06-19):
俺的机器就是要换冷却水,可一直没有换。一般是等低于最低水平了彻底倒掉加新的蒸馏水和添加剂。

网友:
我们的韩光机器,这个月几次出现冷却系统报警,换了蒸馏水也不行,上次已经加过了氟利昂,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只好请售后的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