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有圆环件机加工有求大家!

楼主(2011-03-30):
成品件厚8到14MM,圆环件,材料Q235B,需要板料先火焰切割。外圆直径450到600,带坡度,内径200到280,也带坡度,无粗糙度要求。公差上下1个MM,很粗的活。但是需要加工速度快。每天需求是280件到300件.我现在考察的是滕州机床厂的数控6240马鞍床子,最大回转630,想上2台,不知道行否?????

网友:
是不是确定量很大,订单很稳定先?如果都没落实就直接买设备,而且是一下子买两台,那就有点不是很明智哦~~~

网友:
我出个主意,做工装,一次火焰切割成型,不用加工,不用买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订单没有问题。我们是外资公司,我是公司负责零部件采购的。这个件是我们公司加工比较简单的。我想让我老婆做。
另一位朋友,做工装能解决加工坡度吗?

楼主:
这个件最后还要到油压机上压出角度,最后的成品是浅蝶形。我公司一个月的需求是8000到10000件。我老婆也是做机械的,先放给自己做两供方中的一个供方。订单我负责。量没有问题。

楼主:
请朋友根据我刚刚上传的图纸帮助选择设备,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订单没有问题。我们是外资公司,我是公司负责零部件采购的。这个件是我们公司加工比较 ...

用火焰切控制不了精度,我死脑筋,让我做的话就直接用车床或者切割机来切了,然后就再用车床车坡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火焰切控制不了精度,我死脑筋,让我做的话就直接用车床或者切割机来切了,然后就再用车床车坡度

兄弟我理解错了,以为是切桶料,原来是板料。按图纸的要求,我觉得火焰切割没办法做到这个精度要求的坡度吧,始终还是得车一刀~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冲床冲?  龙门冲干这个应该很快吧

网友:
我感觉也可以用冲床做,如果有没有加工完之处,后续再车一下,应该更有效率,纸上谈兵,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热心!!!现在能确定的是先切割下料后车一刀。现在是在6163普车上干的,一台车外圆,一台车内圆,但是速度很慢。因为要上量,就考虑能否用6240的数控马鞍车床来做。经过咨询,我就知道滕州机床厂有这种床子。本身这个件精度要求很低,关键是加工速度。希望有朋友们能给更好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考虑过。不过本地区没有这种重型冲床。如果自己买的话。。。这种粗活不值得投这么大的资。呵呵

网友:
厂家没有出具加工流程么,既然很粗的活,不建议用车床,这个件先下料(板材),打破口,冲床或油压机压(20W+)(主要是要批量的模具),现在的加工精度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朋友,打坡口用什么设备?这方面一点不懂。现在的加工办法是用普车加工坡口。然后到油压机压弯成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刚紧急百度了一下,等离子或者火焰有平板坡口切割机,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加工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朋友谢谢了,谢谢你的建议。我想先跟小蜜蜂切割咨询一下坡口切割的问题,准备把图纸发给他们。如果能行的话,车床人工都省了,到时候一定请客。呵呵,我烟台。

网友:
火焰切割,坡口没问题,因为可以调整,而且你的坡口可能是焊接坡口,应该没事的,精度的话火焰切割调整的合适,可能行,这需要试试。确实不行可以上车床再车一刀,做好工装再车应该也不费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对极了。这个件的外圆跟内径都是焊接坡口。因为是自动焊,对尺寸要求的高一些。现在的希望是下料尽量能达到要求。达不到再上床子加工效率跟成本都很高。特别是效率,普车加工那叫一个慢啊!

网友:
当然了,多道车工工序肯定麻烦,想办法做工装或买专用切割工具改装应该能省掉车床。但这该先试试。

网友:
自动焊坡口也没那么高要求,它还取决于组对质量

网友:
直接在立车上切出来,这东东精度低不用数控做的

网友:
去找适合的带料加工,整张的板材上不了立车

网友:
最简单方法,先外协别人,筹划话好后再自己干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考虑数控主要是考虑效率。现在的生产方式是在普车上干,很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30度的焊接坡口非常常见,而且你那个度数是自由公差,即使差点也没问题,建议使用等离子切割,火焰切割表面不如等离子好,既然要引进新设备,就要高起点,感觉这个件难度还在成型上,成型好,组对质量就好,而且焊缝要求本身跟机加工的精度就差太多,控制好了成型就可以了,建议你使用好的模具,这样精度高

网友:
6240马鞍做外园没问题,但是做内孔时装夹有困难,得有相应的卡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