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辅助治具,求助

楼主(2011-03-30):
各位大虾,求:用于CMM测量螺纹孔位置的辅助治具。

网友:
我也很知道,LX高手继续,我原来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是不是可以从测头上考虑,用圆柱形测头.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但是柱型测针在校验时有限制,实际使用的是柱针的外侧面。

楼主:
市场上有日本sk制造的thread pin gauge

网友:
我也有美国GSG的,M5以下是带锥度的实心的,M5以上是分瓣的。旋进螺纹孔一直到旋不动了然后用三坐标测上面的光轴就行了。

网友:
在网上见到过类似楼上的东东,以前我们厂有用丝锥代替这个东西的
还有的就在攻丝前检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