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导柱强度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1-03-30):
我想设计一个可以用电机驱动的升降机器。初步设想图如图片。就是想到这个横梁臂太长了,要3M才够得着。这么长,终端又悬挂100公斤的重物,这个导柱的强度会不会成问题啊。寻求各位的帮助,有好的建议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不会,只是过来看看!!!!!!

网友:
本人愚见,在后面加点配重

网友:
你这个方案肯定不行,横梁太长,重物太重,丝杠和直线轴肯定会卡死。能不能用杠杆原理来设计呢?

网友:
悬臂梁结构,不如改成其他结构,

网友:
参考建筑用的塔吊,后面增加一段悬臂加配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但是这样会不会增加了电机的功耗,设备使用起来费电啊,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网友(点评):
不会增加了电机的功耗 卡死了烧你马达才叫增加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但是这样会不会增加了电机的功耗,设备使用起来费电啊,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网友:
改用油缸, 链轮结构。

网友:
看图好像你的弯矩全部加在导柱上,而不是立柱上。3KN.m 弯矩和横梁的重量加载到导柱上,有没有计算导柱的抗弯截面系数?况且导柱的挠度影响导向性,有没有计算刚度?这些都是数据的基础上才能讨论。让整根横梁升降,稳定性不足。为何不考虑横梁固定,钢丝滑轮结构。个人愚见。

网友:
这个不可靠,要改为高刚性的直线导轨,还要将支撑距离尽可能加长,你需要计算一下所产生的扭矩载荷

在其尾部加配重是个不错的方法,能减少大部分倾翻力矩

网友:
加配重是好办法。。。

网友:
我也只能想到加配重 这种方案了
其他的..不懂....

网友:
正负力矩抵消后才能平衡,增加配重是一个方法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吗呢?梁升降有必要吗。直接在梁上加个电葫芦不行吗?而且经济实惠。
心里话,结构太复杂了点,而且是是否考虑过用这些东西的成本呢。

网友:
你这个设计肯定不行,弯矩太大了,可参考平衡吊来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点,您的点拨让我很受启发。具体计算还没有算,先把大致方案确定一下。您说的全部弯矩都让导柱承受了,给我启发,您看我这样改进一下,在前后各加一对支撑轮会不会好一些,这样让立柱也分一些弯矩,整体一起来抗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哈,为啥非要悬臂升降,直接在悬臂末端挂电机起吊,或者用滑轮加钢丝牵引吊起。
就不用加螺杆和导柱了。至于抵消弯矩方面,直接在转角处加个支撑好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这样设计,又要螺杆,又要导杆,还要减速装置的,是否有很高的精度要求
不明真相的群众强势围观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
根据一个号称机械专业的人目前木有神马经验的想法..
没有什么精度要求,干嘛用丝杠,又用导杆的,各种材料都是钱啊
老板肯定不同意的
而且,各位大侠们的各种建议都很好啊,结构灰常很简单,看起来没用什么深奥的东西、
确是最实用的.希望各位详细讲解,
不明真相的非专业人士想强势围观

网友:
粗看了一下,有两个地方建议再想想:
1.长臂的刚性需要增加;
2.运动的部件要平衡。

网友:
在横梁的对面加上合适的配重。

网友:
你这个用链轮结构,如果你只用一根梁,梁就要很粗,丝杠电机都要加大,既浪费成本,又容易坏

网友:
悬啊悬 非得做成这样吗

网友:
这个机构可能不行  ,,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这么改,那支撑柱就得做的精密些了,而且这样导柱也基本没用了吧
如果不能加配重,何不在导柱竖直方向,间隔一定距离做两个导套连到横梁上,这样导套的受力会小点。把导套的长度加长也一样的效果。

网友:
建议看下拖车那种升降结构,用工字钢加滚轮+链条

网友:
吊臂就别乱动了 加个电葫芦  或者改成吊车那种结构 电机布置在立柱下方+滑轮 钢丝绳

网友:
不太成比例,最好算一下。

网友:
做成龙门式的,这样会解决你的很多问题,而且你会多出很多新的想法出来。

网友:
悬臂结构的很多,大吨位的悬臂起重机都有。期待高手讨论。

网友:
我觉得你最重要的没有说出工况,环境限制以及客户的要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就单纯从你设计的角度来讲,你这种结构不合理,因导轨和导轨套是间隙配合,你要选取什么配合,这种配合在加上负载的作用对丝杆的影响,计算了没有,等等!如果你非要采用这种结构,你可以借鉴行车的行走结构!

楼主:
终端悬吊的重物需要硬性连接,不能晃,如果加电葫芦就晃了

网友:
用链轮可以么?.......

网友:
看了一遍结果啥要求都没有,那你干吗整这么复杂?没事去看看农村建筑队作业,对你有用.

网友:
在哪用啊?如果可以的话在上面加导轨,也可以的,但是的视情况而定,在工厂中看到的那种起吊的就是用导轨

网友: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摇臂钻升降原理。建议立柱用圆柱形,便于加工,我看问题没有

网友:
强势围观啊,不明白啊

网友:
帮着顶起来,集思广益

网友:
计算一下上升到最高点时的导轨的弯矩,然后强度校核。

网友:
可以考虑连杆加齿轮机构!!

网友:
想了半天  要么就考虑加悬臂 要么就直接换液压油缸 但是对于横梁的受力 横梁的材料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在电费和材料费之间要好好权衡一下了!

本人愚见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建议你将立柱设计成方形轨道,将后座加高,并使用三角形式将悬臂加强,这样后座就会长了,在其内部设计轴承作为滑动接触面,加大丝杆与螺母之间的间隙。不知道我所说的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受益匪浅,这个论坛真好,可以集思广益。

网友:
回复 网友F:

直接做成悬臂式起重机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电葫芦悬挂在转臂上,使用吊钩升降重物,悬臂与立柱做成铰接结构,可以实现重物水平方向的转移。

网友:
在那根大立柱顶部(电极或减速器旁边)做一根钢丝拉到横梁臂(大概悬挂重物的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配合横梁的上下升降。谢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必须算一下。

网友:
不要悬臂升降,直接在悬臂末端用滑轮加钢丝牵引吊起,电机在其尾部加配重,物体固定用叠式钢套,中间是钢丝。

网友:
LZ这样肯定不行   最好加个配重之类的

网友:
不会,只是过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估计是技术保密,所以没有给出应用场合。这个结构不好,不少朋友给的建议不错。

网友:
可知道可不可以用叉车的原理呢!

网友:
楼主把大家的思路集中起来   综合考虑一下  适合自己的 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