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能蘸火吗??

楼主(2011-03-30):
如题   我现在要做垫铁垫块都东西  手头上没有45钢了  只有A3料了    请教下大家

网友:
理论上是应该是可以的,但Q235淬火后硬度应该提高不了多少,还可能出现变形、氧化、开裂等一些不好的现象。
所以,要是有硬度要求的话,还是去买45钢,淬火吧。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看法 A3碳含量低 淬火不行

网友A:
垫块跟蘸火有什么关系?

网友:
45钢含碳量远高于A3,干嘛拿A3淬火啊,有C才谈得上火 啊

网友:
不能,淬火没有用的,硬度不能达到要求,最好还是用45#钢

网友:
不行的,含C量少于0.3%就不能淬火了

楼主:
哦  我了解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不能含C量少于0.3%就不能淬火了

网友:
Q235淬火后硬度应该提高不了多少,没多少用,建议用45#淬火

网友:
不行 Q235A含碳太低

网友B:
含碳量太小不能淬火,渗碳淬火,哈哈

网友:
C太少了,淬火没用啊。还是用45#吧

网友:
可以做表面氮化处理的吧,

网友(2011-04-30):
A3钢可以渗碳淬火的,但要注意淬火开裂

网友C:
我觉得大家应该说的具体点,相互学习,蘸火的本质是希望获得马氏体组织吧,含碳量低不能得到相应组织。我搞不清蘸火后表面获得什么组织了,哪位高手教诲一下

网友(2011-12-28):
没有那必要,根本就淬不上去

网友:
可以通过表面渗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垫块跟蘸火有什么关系?

你开什么玩笑?A3钢淬火,你金属材料底子也太那个了。

网友(点评):
想说什么?继续//有什么指教请直说//

网友:
做垫铁要求不高可以的,那问能否淬火干啥啊?

网友:
碳不够啊!!!淬不上火啊

网友:
应该是淬火,Q235是不能淬火的,可以渗碳淬火。

网友:
Q235不能做热处理的,我是做工艺的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含量第,第二是Q235是普通碳素结构钢,杂质比较多热处理后会出现很多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含碳量太小不能淬火,渗碳淬火,哈哈

渗碳  淬火得用低碳合金钢吧   如20Cr  20CrMnTi

网友:
半路出家的,工作需要,借机学习!

网友:
一直关注,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11):
啊3钢是可以淬火的,那是低炭马氏体强韧化,920度,水冷

网友:
含碳量小于0.3%都不能淬火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大家应该说的具体点,相互学习,蘸火的本质是希望获得马氏体组织吧,含碳量低不能得到相应组织。我搞 ...

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是板条状马氏体和铁素体的混合组织。

网友:
A3可以淬火,不过性能提高不是很大,一般可以渗碳淬火。只是提高表面硬度,对性能改善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