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钢管和扣压接头一般常用什么规格?

楼主(2011-03-30):
想请教各位在设计液压机械的时候选用的液压钢管一般是什么规格的,譬如要求油路通径在8-10mm,压力在18MPa,然后钢管两端的扣压接头常用什么规格的?

网友:
卡套式,或者扩口式都可以,规格很多根据要求自己选。

网友(点评):
感觉还是无从下手啊,有GB标准或者欧美标准参考一下吗?

网友:
卡套式公制端直通型号是GB3733.1。扩口公制端直通型号是GB5625.1。从照片上看你用的是扩口式管接头。用扩口式管接头要有扩口工具。用卡套管接头最好有卡套预装机。

网友:
规格蛮多的,具体看你的设计需要~~~~~~~

网友:
刚开始接触液压机械,学习了饿

网友:
样本上自己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扩张吧。这样好,你把无缝管用锥度顶尖扩出就行

网友(2011-07-09):
卡套式要配冷拔精密无缝管

网友:
接头形式很多的 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的   若有需求可以联系

网友:
图中用的是卡套式的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卡套式接头,装配之前要预压

网友(2011-08-30):
可以上网找一下卡套接头样本看看

网友:
找一个专业厂家,让他帮你们看看,顺便你在详细了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