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保持架外圈引导和滚动体引导的比较

楼主(2011-03-30):
如题,请问外圈引导的优点?还有成本上的考量?

楼主:
外引导的好处为: 因为外圈一般是静止的,外圈引导便于润滑油进入引导面及滚道(但外  P' A! f% g1 g% y" f
圈引导一般用于高速、稳定负荷的情况下)。???

网友:
外圈引导的话 润滑脂很难进入外圈滚道,所以外圈引导的轴承多采用油浴润滑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