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后零件孔内有锈问题?

楼主(2011-03-30):
如照片中剖开零件,电镀后零件内有锈产生?
产生原因为何?怎样控制?

楼主:

刚才没有上传成功!
这次照片!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材质?怎么看上去象铝合金,
我们也遇到零件,镀白锌后在两零件贴起来焊接层里面 泛出黄色来,很郁闷。

楼主:
这是1045#钢,
照片中的现象电镀后剖开就有锈!

网友(2011-07-05):
在进行前处理过程中,药水没有洗出来,就生成锈了,可以考虑先把两头孔塞住再进行处理

网友:
有气泡,药水没进到

网友:
电镀前需要酸洗,而焊缝,孔这些地方稀酸能渗进去但是却不容易出来,所以电镀后就会产生生锈现象.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清洗,烘干,反正主要是想办法尽量把余酸弄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镀锌前用不锈钢丸抛丸就好了,更多信息请咨询QQ:312830352

网友:
清洗 ,烘干,把酸全都请出去,要不电镀了也是白费

网友(2011-08-04):
从图片看,发黄位置在工件角位,同时内壁为光孔,没有台阶。
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工件内部积液引起。
你可以将发黄位置的截面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看镀层是否疏松,若该位置的镀层疏松,基本可以断定为施镀工艺问题,比如烧焦(尤其在角位,电位较高);
另外还需查看产品施镀前是否清理干净,预处理是否到位,如果内壁上附着其他杂质,也会影响表面质量。

网友:
各位的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