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表面如何做成白色?

楼主(2011-03-30):
如何把铝型材表面做成白色。我目前用的是发黑的铝型材,请问用什么工艺可以做成白色的,表面光洁度和发黑后的差不多。只要光照上去不易发生漫发射就可以了!

网友:
做氧化好了。电泳也可以,是在不想花钱就喷漆,但是表面也要处理。

楼主:
阳极氧化和发黑哪个贵?差多少?阳极氧化后表面光洁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阳极氧化后,铝型材是不是就可以绝缘了?

网友:
你原来的发黑铝型材应该就是黑色阳极氧化吧,
铝材本色是白色,只要做本色阳极氧化不做黑色氧化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供应商那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