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数控编程高手

楼主(2011-03-30):
这张图的右端面程序怎么编写,用fanuc系统

网友:
你这图真小~弄张大点的来看看

网友:
你这个件 不难车呀  就是一个端面槽嘛

网友:
这个件 算是比较大的件 了    端面上的那个圆弧槽也不小    而且比较浅   用一把尖刀直接走圆弧就可以车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方法

网友:
就是一个端面槽嘛, 同意楼上方法

网友:
看来端面循环程序你还没学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我也没有学习好~~~怎么办 ??

网友:
用一把螺纹刀,横着装刀,编个端面程序就行了

网友:
端面上的那个圆弧槽可以用一把内孔到来钩

网友:
1、可以用G73来编,
G73 U0 W2.3R3;
G73P10Q20U0W0.5F0.15;
刀具用螺纹刀横装即可,但要将刀具的两侧后角在加工端面时,一面相当于在车外圆,另一面相当于在车内孔,刃磨时要把握好,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
2、也可以用基本指令来编程,如是单件的话,直接编一个轮廓程序,用修改Z向磨耗值的方向将轮廓实现Z向偏移,改一次,车一层,也很简单就可实现

网友:
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啊、、

网友:
这个很好搞的用两把刀就可以了一把粗车一把精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用尖头刀直接走圆弧好了,不行就多走几刀。

网友:
一把尖刀 一个G73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