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接地问题,你有啥高招?

楼主(2011-03-30):
有一个小机箱,分底壳和上盖两部分,(冷板)
该机箱要求IP65防护,
原来在底壳和上盖上分别压铆螺母柱,用线使底壳与上盖电气连接,这都在机壳内腔。

但是工厂装配有漏接的情况,所以期望设计改进,尽量能在机箱外部。
底壳与上盖都喷塑,然后连接螺钉还垫了个尼龙垫,防止螺钉拧掉漆(防止脱漆部分在户外生锈),
这可头疼了,如果没有连接线,底壳与上盖彻底是没有电气连接的。

大家有什么高招,指点下,或者经历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
如果是因为工厂漏接,而不是不好接而改变设计,这就有点可笑了,改为外部接地不是上策,我想最好的方法是加强监督了。

楼主:
工厂有人问我什么必须有这根接地线,能否取消?
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没有找到理由的相关资料。

我想了2个理由:
我想可能是为了,连接后电位相同形成一个电磁防护体,有利于EMC吧?
还有防止上盖静电积累,防止人触及后电击?

大家帮我看看对不对?还有没有其它理由?

还有一个方法,菊花介型垫片加弹垫再加锁紧螺钉,来拧上盖与底壳,

虽然破坏了上盖的一些底漆,但是能够电气连接了,这个对锈蚀有多大影响?

外面用的垫片弹垫螺钉都用不锈钢的,这个是不是能否有?

网友(2011-08-17):
全用不锈钢的

网友:
很久以前碰到过这种案例,最后解决办法是箱体电镀彩锌后外表面喷塑.

网友:
讨积分讨积分讨积分讨积分讨积分讨积分

网友:
根据国标要求,电器箱的外壳只要不是焊接结构,必须用足够粗的接地电缆将活动的部分连接起来,这种形式一般都做在电箱的内部,你只能在装配工艺想办法防止漏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