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弧面螺纹,大家说说工艺

楼主(2011-03-30):
说明:AB,BC是较大圆弧,CD是平面,牙距F1.8mm,牙沟宽0.2mm,牙顶无尖,是平面,宽1.6mm,牙深0.1mm
        螺纹起点A的切线方向与底部平面夹角为115度
要求:A----D所有面的牙距,牙顶面宽,牙深,牙沟宽匀称,保持一至,至少眼看不出不同点.

网友:
你这只能算得上端面螺纹,车法很简单,直接用G1就可以搞定。最好是用G32。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下用途

网友:
有次车断面,望记让刀了,就搞了这样的出来

楼主:
感谢斑竹加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车下,看看侧边与底面的纹路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斑竹加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车下,看看侧边与底面的纹路是否一致!!!

只要编程的线路连着走,就基本上一致。

网友:
G1+G2+G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侧与刀尖车的效果是不会一样的!!!!

楼主:
可能太简单了,竟然没人顶贴!
不如把问题深化一下,
如何用G1车出标准螺纹?

网友:
   别显摆了。伙计。弄点高超的!!小儿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太简单了,竟然没人顶贴!
不如把问题深化一下,
如何用G1车出标准螺纹?

G99G0X Z
G1 Z F{螺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给的程序只是一刀车的方式,实际应用中不会是这样做吧!!!

网友(点评):
前面再加一个G32不就搞定了,做为主轴定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保证侧面圆弧与底部平面的螺距一致?

网友:
圆弧面用带斜一点的车刀,然后车出圆弧面。最后用端面螺纹刀车端面。中间接头处用螺纹对刀法对刀G32找螺纹头,最后完工~!深度0.1貌似只需要一刀就可以到位了~如果非要好几刀车端面螺纹那就可以参考圆弧螺纹的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