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与齿条合,各部品都调质了,那齿部还需要高频淬火吗?

楼主(2011-03-30):
调质会增加强度,但是,与齿条咬合后,不是齿部受力大,不高频淬火行吗?

网友:
不清楚,我干的活齿部一般都要高频淬火

网友:
你的齿轮和齿条咬合是一般用途的吧,调质后其内部韧性已经够一般用途了,如果要增加耐磨性调质后再渗碳处理。。。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哦,呵呵。。。

网友:
必须要表面淬火的,看看哪个受力大要对其进行对应的处理

网友:
看你使用在什麼地方,還用其它要求

网友:
齿部当然要淬火

网友:
我看还是要齿部 高频淬火

网友:
一般要求齿面高频淬火,当然还要具体考虑实用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