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曲轴的工艺怎么做?

楼主(2011-03-30):
这个曲轴的工艺怎么做啊?

网友:
什么工艺啊,加工斜油孔?还是什么~~~~~~~~

网友:
1.清洗
2.平断面  打中心孔
3.粗车长短轴
4.半精车长短轴
5.铣连杆颈
6.钻铰油孔
7.热处理
8.粗精磨长短轴
9.粗精磨连杆颈
10.铣键槽
11.动平衡
12.氮化处理
13.抛光

网友(点评):
不错,要不要做探伤,热处理是不是高频淬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锻造,然后粗车在调制在精车,有曲轴车床,如果用普通车床加工,先加工两轴头然后做偏心夹具装在两个轴头上做偏心部分,和两个轴壁!可以联系我!QQ594650866

网友:
3楼 是正规工艺流程!~顶

网友:
我感觉那个孔不是加工出来的,请问你毛坯是什么样子,曲轴工艺应该很成熟,

楼主:
毛坯是QT800-2
孔是钻出来的

楼主:
轴颈采用滚压工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用圆棒加工,步骤如下:
一、粗车两头的长短轴
二、半精车长短轴
三、铣连杆板、铣键槽
四、车连杆颈《做车削夹具》
五、钻斜孔和轴孔
六、倒角、精磨
七、热处理
八、动平衡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啊?我刚接触曲轴,还没见过工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做探伤的。

网友:
做工艺,首先得说下你的生产条件(公司有什么机床)以及生产批量(试生产还是批量)。
http://baike.baidu.com/view/59326.htm#7

楼主:
厂里都是一些通用床子,不过这次是试制,之后可能要批量生产。

网友:
测量我强行,加工只能看看,呵呵

楼主(2011-05-16):
呵呵!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强项是什么啊!

网友:
我什么都只能看看!

网友:
呵呵这些还真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