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话,水位该如何控制?

楼主(2011-03-30):
大家都知道家用饮水机加热器的水位是由聪明座来控制的,最近我设计了一个新型的饮水机,把家用饮水机的纯净水桶改成箱体,加大了储水量,但这样一来,没有了聪明座,加热器的水位该如何控制呢(说明一点:加热器体积不大,不能用浮子来控制水位)?我想过用电磁阀来控制,那样有点过于复杂化了,大家有好的想法么?

楼主:
别让它沉下去,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超声波加湿器

网友(点评):
查了一下,并没有找到我所需的答案。

网友A:
加热器里一直是满的呀!水桶到加热器是直联的,所以加热器也算是压力容器。
不知道你想控制那一部分的水位。如果你想控制加热器的水位,而加热器又热又小没法控制水量,你可以在旁边做个连通器,通过这部分的水位控制来达到加热器内水位控制的目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控制加热器的水位。您的方法有道理:连通器的水位与加热器所谓水位持平。。。。

网友:
用2个电极,12VDC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用电磁阀么?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手,,,,,,,,,,,,,,,,

网友(点评):
期待您的好建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器里一直是满的呀!水桶到加热器是直联的,所以加热器也算是压力容器。
不知道你想控制那一部分的水位 ...

这个建议有道理,大家还有别的好方法么?

楼主:
又沉下去了。期望大家的好建议哦~

网友:
我再把它顶起来,哈哈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很快就又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