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0管材与40GrMnMO焊接需要用什么样的焊条?506可以么

楼主(2011-03-30):
牌号        抗拉强度(MPa)        屈服强度(MPa) 硬度
N80                 ≥689               552~758      ≤241HB

牌号                      化学成分(%)
                 C                       Si                  Mn                        P            S             Cr                V
(36 Mn2V)   0.34~0.38        0.20~0.35    1.45~1.70  ≤0.020           ≤0.015  ≤0.15                 0.11~0.16

上面是在网上查到的n80管材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有高人请指点一下。谢谢

另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工艺要求。本人是个钳工。焊接是外行,帮朋友问下的

网友:
首先确定的是J506焊条是不可以用来焊接的(强度级别不够)。其次该两种材质的焊接性均不太好,且属异种钢焊接,需做焊接工艺评定方可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