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翅片管换热器 知道有漏点,但就是查不出来

楼主(2011-03-30):
冷冻干燥机蒸发器部件,明明知道换热器漏,冷媒全部漏光了,查漏也证实了有漏点,但就是查不出在哪个位置,修补都没法补。大家都有什么查漏的好方法没给介绍一下

网友:
看看试水能不能查出? 浸在水里,打气进去,如果是漏的话,打到2个帕左右就应该看到有冒泡了

网友:
你们可能只是换热器的使用者吧?
生产厂都有气密试验装置,一试就知道漏点在哪里。
没有自己可以做一个,嫌麻烦只有找生产厂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