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1-03-30):
如图所示,要加工其中的凹槽有什么样的刀具好些,(我这儿用的是,一般卧式数车)工件最大外径790mm,重300KG,材质相当于#60钢,我试切是用的是,两把40的外面正反车刀,车出不来还好,就是有接痕,,,请问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什么好的刀具,用圆弧刀一次做完是最好的选择,但要伸出一百长,抗振吗?请高手们,都来看看,再此谢谢了啊,
粗糙度3。2

网友:
说个说个不成熟的想法,要是我的话,我会拿尖刀弄,刀尖磨成0.8的圆弧一次走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但是那样子会抗刀的啊,且材质很硬,轮廓形状要求,磨的刀保证不了轮廓度

网友:
买个成形车刀吧!我们这都是这样的。

网友:
定做成型刀,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能发个图吗,在此感谢了啊。

网友:
就是成形车刀啊!你应该知道啊!

网友:
买个成形车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考虑过,但抗震吗?工件有轮廓度要求,且少要伸长110mm,,我想用整体式合金的,机加式R3或R5的成形刀大侠觉的怎么,好用吗,谢了啊

网友:
做大刀杆,刚性要好,可造圆弧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吗,呵呵,我画的草图,这样的好用吗,刚性够吗,R5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有这个想法,但图纸上最小的圆弧R3,

网友:
标准的成形车刀,你可以找厂家做。我是搞加工的,对这方面不太懂,只是经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参于,我也是做加工的,不过公司太小,什么都要自己弄,,

网友:
这个看着就复杂,一般这种特殊形状工厂都会首先考虑成型刀

楼主:
还是没能解决,等待高们的救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