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盐处理就是磷化处理吗?

楼主(2011-03-31):
磷酸盐处理就是磷化处理吗?

网友:
基本上是的 不是很懂,转点字供楼主参考

 把钢件浸人磷酸盐为主的溶液中使其表面沉积,形成不溶于水的结晶型磷酸盐转化膜的过程称为磷化处理。常用的磷化处理溶液为磷酸锰铁盐和磷酸锌溶液,磷化处理后的磷化膜厚度一般为5~15mm,其抗腐蚀能力是发蓝处理的2~10倍。磷化膜与基体结合力较强,有较好的防蚀能力和较高的绝缘性能,在大气、油类、苯及甲苯等介质中均有很好的抗蚀能力,对油、蜡、颜料及漆等具有极佳的吸收力,适合做油漆底层。但磷化膜本身的强度、硬度较低,有一定的脆性,当钢材变形较大时易出现细小裂纹,不耐冲击,在酸、碱、海水及水蒸气中耐蚀性较差。在磷化处理后进行表面浸漆、浸油处理,抗蚀能力可较大提高。
磷化处理所需设备简单,操作方便,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在一般机械设备中可作为钢铁材料零件的防护层,也可作为各种武器的润滑层和防护层。

网友:
有二种解释:
将金属浸入含有磷酸盐的溶液中进行化学处理,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难溶于水的磷酸盐保护膜,这种表面加工方法称为磷酸盐处理,简称磷化处理。

在锅炉水中添加磷酸盐使给水带入的硬度盐类转化成易排除的软渣从而防止锅炉炉管内结垢的技术,是被广泛应用的锅炉水处理方法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痛哭流涕的感激,介绍的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