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既能公转又能自转的设计

楼主(2011-03-31):
如题,我想设计一个装置,让样品既能绕中心公转,又能自转,有点像地球那个模型,如何实现?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搞个行星轮系不就行啦。。。。

网友:
就是,同意楼上。
自转与公转的比值。齿轮模数。自转转速。等等。

网友:
上海工业博览会上看到用磁悬浮技术做的地球仪。。。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也想到过行星轮系,只是安装不是很清楚,哪些部分是固定的,哪个是转动的,我是新手,我也在看资料,谢谢

网友:
行星轮系
马上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请问各位哪里可以买到行星轮系,自己设计可能精度不够,配合不了,这个组件内齿齿轮直径也就10cm左右,望提供厂家信息,谢谢!

网友:
行星轮系~~  自转的是太阳轮 公转的是行星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配件设计的时候往标准件上面靠 应该是有你所需要的标准件的  贵的标件精度就高了 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现在是采用行星轮系,但稍微有所改动,太阳轮还是圆柱直齿轮,行星轮想采用直齿锥(伞)齿轮,可否配合?个人觉得可以,不知道需要什么配合条件,模数、齿数等参数,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