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电机时选运动轴时,选不上!

楼主(2011-03-31):
   proe做动画时,为什么添加电机时选运动轴时,选不上呀?请大侠指点!!

网友:
我之前也用过,原因很多,我觉得可能是你轴的尺寸和电机的装备尺寸不相符合吧。还有可能因为你的电机或者轴不是组合实体,中间还有几个零件没有合并上,导致选择不上。。

楼主:
整个装配体中的轴都选不上,是不是什么设置出问题了呀?

网友:
以前选上过吗?

网友:
高手,有这样的教程吗?发点,分享下。同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当然选上过了,不知是不是装配体的问题,因为这个装配件不是我亲自装的,而且还有不完全约束,自己又没时间来装配呀。

网友:
肯定是装配问题,选择你想定义的那个轴的零件再重新装配一下,主要检查一下约束,没有自由度的轴你肯定是选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