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内孔时,由于铸件孔内有缺口,刀尖经常崩掉,怎么办?

楼主(2011-03-31):
如图所示图形,铸件304不锈钢的,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现在刀实在受不了,工件高度有102.

网友:
孔的尺寸是多少。

楼主:
孔径是30,原来铸件孔时26的

网友:
可以用铣刀扩孔吗?(初学者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用线切割好了……不伤刀还规范

网友:
如果表面粗糙度要求一般你就可以用线切割一次成型……不用上铣床……(初学者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转数低些,进给量慢些,吃刀量大些,刀用YG6X YG8X 浇冷却液,刀不磨断屑槽,再磨0.2刀刃负倒棱,再试试。

楼主:
谢谢“关耳郑 ”,我去让工人试试

网友:
工件什么尺寸  ?普铣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切割效率太低了,不划算。

网友:
不行的话我在想办法

网友:
盲孔还是通孔,通孔的话用45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通孔,102长,中间有50是车不到的,就是2端各有20多,是要车的

网友:
用负前叫和负刃倾角的 镗孔刀

网友:
建议用立铣扩孔。(仅供参考)

网友:
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刀刃角度的问题,建议用高速工具钢刃磨刀具加工(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主要是刀具角度问题,用70度内孔镗刀,取负前角,磨0.5--1负刀刃,后角尽量磨小一点,另外刀不要装得太高,会增大后角,刀头选用抗冲击力好的YG8,YW1,走刀量小些,加工余量大的话切屑速度也放慢试一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现在车间没有YG的刀片了,等试验过后我会来回复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