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和密封圈都试过了,紧急求助

楼主(2011-03-31):
一根轴的轴头部件工作时与水接触,转速3000转,这根轴是工作时是需要轴向前进的,但是前进范围不大,0~18MM,前进频率也不大,细微的几丝几丝的前进,如何密封,让他不漏水!机械密封和密封圈都试过了,但是轴跳动的可能是存在的。急..

网友:
麻烦你画个示意图,好不拉?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下迷宫密封啊,也就是密封圈或者是盖子多几道弯弯绕,呵呵。

网友:
骨架密封+压力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下迷宫密封啊,也就是密封圈或者是盖子多几道弯弯绕,呵呵。

迷宫密封
最好有个结构图

网友:
2只骨架密封背靠背正反装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顶一下,可以参照,液压缸的密封方式,如果你的水压力不大,液压缸的柔性密封方式应该改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很好的参考

网友(点评):
这种办法,我感觉挺好

网友:
看起来像是凿岩钻机

旋转密封和轴向伸缩密封分开解决,使用波纹管做轴向密封,与轴直接连接在一起,密封比较好解决

旋转密封就好办了,波纹管的另外一端与旋转油封座连接并封闭,带座一起旋转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可是高级货,成本不低的

网友(点评):
波纹管并不贵呀,这算啥高级货

网友:
膨胀填料试试吧,或者就让它漏吧,搞个输水管

网友:
不知道前进后退不?如果只是前进就整个螺纹,那么高转速应该没问题//

网友:
转速太高了。。。。。。。。。。。。

网友:
试试膨胀石墨密封

网友:
赞成三楼的骨架油封正反装……

网友:
高速运转,试一下一种叫做格莱圈的密封圈

网友:
纸上谈兵啊,发出你的布局图。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添加合适的密封啊!

网友:
可以参考潜水泵的密封结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室有压力的,但是压力不大  迷宫估计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你的这个提议我觉得蛮不错的,可否给给更详细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听上去是哪个意思,以前在展会上见过一个给玻璃打孔的转床,就是这种结构,根据楼主小解应该是这样,全当剖砖引玉

网友:
同意3#,可靠经验,望楼主考虑

网友:
徐州天骄流体技术有限公司,到这个公司去看看,我们没用过,不敢保证质量。你可以试试

网友:
轴承腔内加点压力试一试,压力稍高于水压,对水的密封改为封油,轴承就不会进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线速度是多少,转速这么高的一般采用迷宫密封,当然采用压力密封也可以!

网友:
这种密封我在盾构机上碰到,由于外界有水和颗粒,而且水压有点高,一般同架油封只能用于0。5公斤压力,你那种要用组合的!用得好可管3-6个月

网友:
是不是石油机械上用的?

网友(2011-05-20):
可以考虑加个气密封和骨架油封组合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两个油封中间加个隔环,再在两个油封与隔环形成的腔体内接入高于水压的压缩空气或液压油。

网友:
这种情况需要动环、静环,动环随轴一起做轴向和周向运动。

网友(2011-07-19):
      这种密封结构的设计方案如果没有详细数据、条件,也不过只是学术讨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没有条件约束。你如果想解决实际问题,应该给出详细数据、条件。

网友(2011-12-11):
依你说的情况,应该不是精密设备,所以要想彻底做好密封,可能性很小。
实际点的解决方法是可以考虑骨架密封合理安装,然后做好泄露水的回收工作,不要浪费水为原则。

网友(2012-05-13):
转速太高了,看看液压卡盘用什么旋转密封的。

网友:
高速密封,要考虑特殊性。

网友:
骨架密封应该行

网友:
如果能给出具体的工况数据 用在什么地方的就更清楚咯 有图更好 我想这样解决问题也许方便或准确些吧

网友(2012-07-20):
加个气密封,气压大于液压,只漏气不漏水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东西很像我们公司用的水下切粒机,很简单啊,用骨架油封密封就好

网友:
楼主的意思跟枪钻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
轴头和驱动轴分成两体,只密封轴头。轴头加导向。这应该好实现。可靠性也高

网友:
用迷宫式密封,有国家标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2013-06-05):
泛赛封比较好,高端货,应该是密封圈里最好的,还可以定制,qq:851913915

网友:
选择旋转密封+合理的结构设计+精密尺寸设计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0型圈等密封圈肯定是不行的,楼主没有说明工作压力,以及轴与空的具体公差配合情况还是不好做决定的,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5-06-05):
单端面动密封,网上可以直接买到,这个是可以再高速转动下密封,结构内部还有弹簧可以实现小尺寸的伸缩。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顶一下,可以参照,液压缸的密封方式,如果你的水压力不大,液压缸的柔性密封方式应该 ...

对参照液压缸密封

网友(2018-06-11):
格莱圈考虑下

网友:
楼主密封问题有么有解决,有相似工况的,可以找我,专业做旋转密封,电话18061243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