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两个导向轴连接时不同心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如何解决两个导向轴连接时不同心的问题,浮动接头我已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设计办法?领教各位了

网友:
找个能吸收径向偏移和角度偏移的联轴器就行了。

网友:
十字槽万向接头。

楼主:
联轴器也想到过,但我们径向会受力而且运动非常频繁。担心。。。

楼主:
曾经直接用直杆连接,但要求调节的精度太高了。。。

网友:
我知道的,只有两个办法:
1:精度要求超高的地方,就用硬连接,要求把两根轴同心做的特别好才行,对相关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有严格要求;
2,采用柔性连接,方法就很多了,你搜联轴器,会出来一大把资料。
除了上面两种,还有第三种么?

网友:
采用柔性联轴器是否会好一些,我单位的CH7800圆锥破碎机(630KW  10000V)采用此方式,效果很好的。

网友(2011-05-10):
本人认为弹性联轴器是首选,其次可以用万向节的连接方式,再不行中间加个软轴过渡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采取的是硬性联接,客可能由于装配时的精度控制不当,造成故障频发,我个人认为对于生产
条件较普通的公司,还是采取第二种柔性联接比较好,但同时应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

网友:
同意各位老大的意见,柔性连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