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三通G12代表什么?

楼主(2011-03-31):
遇到一张图纸,一个零件的名称是“不锈钢三通G12”。
在这里,G代表什么,12又是代表什么?

网友:
是一个三通接头么? G12表示的是管接头的国标标准类别。G代表管的大写字母。12是其中的一个类别。还有G14,G16。G18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三通接头。在附件中有
G仅仅是代表管标准吗?
12是一个尺寸值,还是仅仅是个等级代号?它代表的又是什么等级?
另外,这个标准的具体名称是什么?我想找到之后看看。
我最终的目的是:准确的描述这个管接头,找到它的不同规格。

网友:
是三通接头,G表示是英制牙,也叫做55°管螺纹,12“就是12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图上看,连接螺纹是普通细牙螺纹,不是管螺纹。

网友:
应该是指管子外径。

网友:
这是德国EMB的接头代号:G代表等径三通卡套接头,12代表卡外径为12的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这个接头体,应该是和锥密封钢丝编织胶管总成来进行连接。
卡套式接头的锥度是24°,锥密封也是24°。
那么,卡套式接头体和锥密封的接头接到一起可以形成密封吗?
是这样也可以?还是本来就是这样规定的?
锥密封钢丝编织胶管接头该配什么样的三通接头?
我在锥密封钢丝编织胶管等一些标准中,没有查到锥密封三通的标准。

网友:
具体没接触过文献的东西,但我觉的7楼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
是管螺纹吧!应该是的

网友:
怎么都不看样本呢
G
E
等代表不同的压力等级
后面是钢管外径啊

网友:
应该是管螺纹吧,呵呵

网友:
卡套式接头的24°锥密封是德标的,卡套的套子是24°锥的,软管同样可以做成24°锥的,只要是24°锥的都可以密封。同时有些是有O型圈的,有些没有,那只是区分油液对密封有腐蚀时采用硬式密封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