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机械白痴求科普,求问关于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自行车的车轮中间还有四轮的旱冰鞋的轮子个叫滚珠轴承吧。

我想请问下各位 滚珠轴承的内钢圈是怎么固定的,为什么内钢圈既可以转动,又能固定在轴承上不左右移动。

哪位能给我科普扫盲下。。。。。。说的简单点,最好有说明图。
谢谢 谢谢

网友:
这个。。。你先去百度科普一下

楼主:
百度看过了 。。。没有图 都是文字 。。。
具体什么结构 还是不知道。。。。才上这来的。。。

网友(点评):
搜索的时候,输入“滚动轴承”,点“图片”,出来的就都是图片。

网友:
我模型多;这车架是自行车,轴承是摩托车式,原理相同;两端螺母将轴承内环锁死于车架,外环压紧轮毂hub孔穴
你所见轴承通常内外环间还有防尘盖;最下是轿车前轮,轴承(左侧双排)较接近自行车式

网友:
按照无能的指示:搜索的时候,输入“滚动轴承”,点“图片”,出来的就都是图片。 图片可以找到很多,为什么内钢圈既可以转动,又能固定在轴承上不左右移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滚珠在中间,与它接触的是上下两个轴承,两个轴承都有一道内沟槽,刚好滚珠可以卡放在里面,在滚动的同时把两个轴承给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
你在五金店拿个轴承看一下不就明白了

网友:
直接百度就行了,呵呵

网友:
买轴承 砸开就明白了
舍不得买新的 就到废品收购站买个报废的,不影响你了解轴承结构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现在懂了
我第一次上这来,我的专业有时会涉及到一些很浅很浅机械结构,要我去自修一遍机械设计我觉得没必要。。。所以以后会继续来求科普的
希望大家耐心指导。。

或者谁能告诉一些入门级的针对非机械专业的机械书,粗浅的介绍一些机械构件,一些常见的连接方式就行了。
谢谢!

网友:
楼主想改行么

网友:
回家把自行车拆了看看那。再装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