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车后直接打孔,25的孔,求助

楼主(2011-03-31):
最近接个单子,老板说精车后直接打孔,尺寸要求不高,长度80,外径是40,内孔是25公差是+/-0.2,使用的材料是Q235,老板的意思是外径加工好后直接打钻头25的,不知道这样能做么,哥表示很蛋定。

自己改装的液压普车打的,不是加工中心的U钻

楼主:
忘了说是自己改装的液压普车打的,不是加工中心的U钻哦。。。。。

网友:
直接钻能达到+-0.2的精度吗?

网友:
没有问题,麻花钻都可以,公差这么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的,一般都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
哥们,你们老板很内行!

网友:
这个工艺是可以的!!!!!!!!!!

楼主:
感觉离谱,那么长,钻头打,估计有风险。

网友:
看一下深孔钻削.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很简单的事,按老板的意思办吧

网友:
若是外径有公差就怕会缩圆,影响外径

网友:
不能用管吗?再说精车应排在钻孔后面,编程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钻孔的精度是可以达到,如果先精车可能同心度不够

网友:
推荐使用群钻,排屑,定心,粗糙度都好些

楼主:
严重说明,是普车上钻孔的。如果是U钻我也不发表任何意见。。。。。
同心度就不发表一家,问题不是很大,只是这样的做法我不认同。。。。。
只感觉万一报废了,我估计要被大老板唠叨,小老板不会来说这个是我的意见

网友:
不知外圆的精度要求高不高、内孔的光洁度如果用普通钻头能否达到。如果外圆精度高,这种工艺肯定不行,钻完孔后外圆要缩小的。按照你的尺寸如果采用这种工艺,钻完孔外圆尺寸要缩0.002-0.005毫米之间。要注意

楼主:
外圆公差也是大的,呵呵,这样的做法没做过,一般内孔这样做的话感觉不像样子的。我这里17.5的钻头打成18.2的都有。。。。。。。。。。。。

网友:
那就是钻头磨的技术问题,一般来讲25以下的6毫米以上的,磨好后的的钻头正偏差不会超过0.1毫米。除非买的假冒伪劣钻头有负偏差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可以将钻头磨成  二龙吐须  钻,只不过要先打底孔。那样孔的光洁度就好很多

网友:
刃磨普通型群钻打出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刚做了一批差不多的

网友:
考验磨钻头功夫的时候到了……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直接钻吧 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普车,用铜软爪。

网友:
够呛啊,我觉得。用钻头直接打会偏大

网友:
考验基本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东东来的   2龙XXXXXXXXXXXXXXXX

网友:
或者钻了后顶两头车咯

网友:
建议楼主用24.8钻头一钻搞定